三星 X06暗屏

楼主(2009-12-24):
三星X06、暗屏但外接正常、
屏、灯管都没得问题
屏供电19V有、开启3V3有。
该怎么查?
暗屏
三星

网友:
测下高压板吧
或者换个代用的试下

网友:
先测量一下高压板的保险坏没

网友:
怎么测 :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屏线滴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单独接个 高压板 没问题 怎么能是 显卡问题啊

网友:
背光电路故障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修复

网友:
屏暗最简单了,19V 3.3V要有两个,然后地线也是要通的。那个没有飞上去就是了,19V主板上到处都是,两个3.3V可以接在一起吗,但接在一起亮度不呢调节了。然后地线也通的,高压时好的,灯管是好的就一定没问题了。还是不会的,我帮你弄。

网友:
变暗是很正常的 接交流电是要比用电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