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0B不触发

楼主(2009-12-24):
HP 6510B不触发,没有5V和3V,U28(TPS51120)烫手,换过还不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教了!
不触发

网友:
似乎这个板修的人很少。

网友:
换一个还发热的话说明主板上有地方短路。看看是不是开机芯片或南桥。待机时没几个芯片工作

网友:
51120有个待机3/5V的待机电压
应该在19和21针,上次遇到19针对地阻值偏低,也发汤
该电压到了I/O芯片,后换了I/O后就好了

网友:
换南桥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