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610激光打印机 “在线/错误 ”通电就一直亮红灯

楼主(2009-12-24):
LM-1610激光打印机   “在线/错误 ”通电就一直亮红灯    传感器都洗过了    灰尘都吹了   问题依旧  请高手指点下   (第一次修激光  请到关照下)
(已经修好   把激光打印机盖子取下  在电路板上找传感器   用酒精洗了   在把打印机你面的灰尘吹干净   该上盖子   把硒鼓拿出来   在把打印机里面清洁下       硒鼓放回去    把纸放到位置  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时候,新手接触机子,只要多观察就会有收获!

网友:
部分打印机的显示灯不多,就两个,有时我们会将缺纸状态错认为是机器有问题。我在三星、施乐等机器上都遇到过,排除各种问题,加电,红灯亮,以为还有什么没弄好。后来有经验了,加纸就好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纸盒里没放纸,

网友:
其实就是把纸放进纸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