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启动过程

楼主(2009-12-24):
当ATX电源插进主板后。ATX电源的第9脚分别给AYX电源的第14脚I/O芯片,南桥和开机排针提供电压,南桥收到电压后由南桥内部的电路进行降压,然后再把这个电压送给32.768的晶振,晶振在收到电压以后。内部开始起振,并产生32.768KHZ的频率送给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然后ATX电源的第14脚就会送出一个PS.ON开机信号经过一些电子元件和I/O芯片后到达南桥.南桥在收到PS.ON后,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就完成初始化。当我们瞬间短接主板上的开机排针时。开机排针由高电平度成低电平,从而产生一个跳变的信号送给南桥。南桥在收到开机排针送过来的信号以后,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就会通知I/O。让I/O内部的开机电路把ATX电源的14脚控制成低电平,当ATX电源的14脚变成低电平以后,ATX电源开始工作,各路电压引脚分别输出各种不同的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供电电路,当CPU供电电路收到电压,产生CPU的核心电压送给CPU。当内存供电电路收到电压以后,产生内存的主供电和AD线供电送给内存。当显卡供电电路收到电压后,产生显卡的主供电和显卡识别电压送给显卡,当主板上的所有供电电路都完成了工作以后,主板上的供电电路就会给时钟芯片提供3.3V电压送给一个14.318的晶振。晶振收到电压以后,内部开始起振并产生14.318M的频率送给时钟芯片,时钟芯片在有了电压和频率后,时钟芯片内部的升频或降频电路开始工作,并把收到的频率进行处理。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频率,分别送给主板上的其它芯片和所有扩展槽,当主板上的时钟电路都完成工作以后,ATX电源的第8脚就会发生一个PG信号经过一些电子元件后到达门电路芯片,门电路在收到PG后由内部的电路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两个PG分别送给CPU和南桥,南桥在收到PG后,南桥内部的复位电路开始工作,并把收到的PG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一个RST分别给主板的其它芯片,和IDE槽,然后再经PCI。AGP后把RAT送到北桥,北桥在收到RST后,由北桥内部的电路进行处理并产生一个CPU的RST送给CPU。当CPU完成工作后CPU就会给CPU的AD线发生一个IRDY主设备非主备好,经北桥PCI后南桥到达南桥,南桥在收到IRDY后由南桥内部的电路进行处理,从而产生一个CS片选送给BIOS.BIOS在收到CS后,BLOS内部的自捡程序开始工作,并开始检测CPU的一些把信息
并把检测到的信息载入到BIOS里面,CPU检测完后BIOS里面的自检程序会接着检测内存和显卡的一些基本信息,并把检测到的信息载入BIS里面,当显卡检测完以后,显卡就会产生行动信号和红.绿.蓝三基色信号,并把这些信号送给显示器,显示器在收到这些信号以后,开始显示显卡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在显示CPU和内存的一些基本信息,当这些都显示完成以后。BIOS内部的自检程序开始检测由南桥控制的一些扩展槽设备和所有的外设接口设备,并把检测到的结果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当主板上的所有设备都检测完后,BIOS就会从IDE/FDC引导系统,当系统引导成功以后,BIOS就停止了工作。由系统里面的软件控制整个主板的工作,而主板也就完成了启动过程

网友:
这帖写的够详细,这下我终于搞懂了。

网友:
...南桥收到电压后由南桥内部的电路进行降压,然后再把这个电压送给32.768的晶振,晶振在收到电压以后。内部开始起振,并产生32.768KHZ的频率送给南桥内部的开机电路...

这里面有点问题,32.768KHz的晶体,在不接ATX电源的时候是由板上的CMOS电池供电的,在接入ATX电源后,由ATX电源的待机电源供电。

网友:
CPU 核心供电出来后,才有时钟IC 工作 ,在接着产生 PG 么 !!!

网友:
这帖写的够详细,这下我终于搞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