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9S进水机修复一半

楼主(2009-12-24):
前两天接到一ASUS X59S的机子,SIS芯片组,ATI独显,T3200CPU,客户说进过水,在售后也看过,拆开键盘果然有水迹,接着拆板,发现全板都是泥土印,看来进水厉害,这板子真的就像从垃圾堆中捡到的一样。心想这机子难搞了哟!接着用大量天那水洗涮涮,该补焊的地方又补焊,因为没有烤箱,就用850吹了一通。接电严重短路,用低压烧板法,发现电池供电电路处有短路,更换挂了的两个场管4835和4800,待机正常了0。08A,开机上电能这屏,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时那么水的这么简单就搞定。装好机烤机半天都OK,下午插入电池,按开关无反应,以为电池有问题,拨出电池也一样,重新拆开又可以开了,开关有3。3V,测开关,有时能通有时不能通,更换开关,没接电池连开几次又可以,接电池也有几次可以,装机放电影什么的都正常,第二天来开机又开不了了,按开关无反应,插不插电池也一样,有时能开,有时就不行了,借一新电池也一样,(排除电池问题)不能开时,清BIOS电池也能开,用裸板可以开,加电池也可以(排除电池供电电路问题)。今天无意间发现不插高压线怎么都能开,(此机高压与屏供电线分开的),觉得是高压条或保护隔离到高压接口处有保护,接下来不知如何去查,请各位高手们帮帮给个思路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827-1-1.html

网友:
此机高压已换过,不关高压的事,就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拨掉高压线后一直都能开,求解

网友:
我想无任如何,先把板子干燥一下吧,有问题再继续修

网友:
是不是进水没有侧地修复啊

网友:
四楼的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