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量K7的LDR。

楼主(2009-12-24):
7200.7之LAPINE、APLUS、PUMA、PUMA2固件,除了ALPINE的S14和M14的3.54、M21的8.54均有上百个盘的成功验证外,均是直接从有坏扇区但认盘的要修的硬盘上备份出来的,不能保证一定好,大家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请指出,一些没备ROM的可从同ROM版本的别的LDR上找ROM,PUMA2的盘PCI3K不支持,ATA备不进LDR里,只能另加上ATA和VENDOR磁道,PUMA起的一些盘LDR里的VENDOR可能不够长,修盘时请回写你自己备份的原盘或兼容VENDOR磁道,这里就不多加了。后缀有-1023的是指用1头引导,磁头顺序调整为1023的,其它顺序可自己改,一般来说,01是一对,23是一对,45是一对,不能分开,比如3210可以,1320很可能不行,乱调很可能会失败,真有头坏,比如0头,就用k指令砍了。因为免费的,所以也就不列出来了,大家自己下了看吧,还少很多7.XX、9.XX等固件,希望大家一起来补全它。

均是2.4版的PCI3K的。有些ROM如果LDR里不能写,就导出成ROM.BIN文件来写。M14的板最好配原盘,用到原用M21、S15板的盘体上有不少会一操作就有磨盘音,用回M14的盘体上却是好的,具体原因不明,为这个我以前还困惑了好久。其它的就按板上ROM版本来选相应固件做F级就行了,也可刷上不同版本的ROM来换固件,ST盘这方面的要求真的是很低的。

网友:
支持冬青兄弟 哈哈我M14的砍头我用M21的ROM就成功过 其实LDR里面的东西都可以自己合成的

网友:
用M21的ROM就成功过.支持冬青.

网友:
M21的板用到M14的盘体上,极少数盘有时会吱吱响,08开始不久就会溢出,但多跑几次可能会过。
板盘不兼容的很多到0C前就会自动中止,自己从C接着跑就行了。

网友(2010-01-26):
东方电脑维修的大哥,你们.7的砍0头也是用K指令呀,咋砍呢,可以说一下不?我手头有个ST160G IDE的盘,0头坏了,三头也坏了,现在看流程只有1头和2头是好的,我现在关了0头和3头,跑不出来哦,咋办呢?指点一下噻,谢谢了

网友:
.7的用K指令砍头,砍0头我不会,砍其它的头我会用,就是不知道砍0头咋砍,在这里先谢过大家了,指点指点。

网友:
砍0头直接改ROM和APP里的磁头顺序,把0头改到后面,比如1023,然后用k砍了1头(就是物理0头),详细方法网上一大堆了,自己去找吧,最详细的在我写的“高成功率7200.7之ALPINE修复经验”里有,包括无ROM的板怎么自己改。

网友:
直接用K指令可以砍0头呀,太棒了,一定要好好学学,谢谢了,我马上就去看哈

网友:
冬青大哥,我问一下,我有台PCI3K 就是装系统后,能正常启动,加载数据库的时候要报错,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说不清,反正就是不正常的那种,没有数据库我就不能修盘盘了,是不是我应该重先装一次系统呀,刚买来没有几个月,不应该是卡坏噻。如果不好分析我今天晚上回去把那些信息抄下来,发来你看哈,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帮兄弟分析分析哈,先谢谢了

网友:
师傅些,怎么样砍啊。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