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U编程器怎么给:ACT4060sh编程??

楼主(2009-12-24):
在编程器上有ACT这个公司,但没有ACT4060SH这个型号。act4060sh是一个八脚的BIOS,是华乐液晶驱动板上的。这些都是在基地里买的。请哪个大师告诉我怎么样可以给ACT4046SH编程,但必须要编程器编。怎么来选择器件。因为我没有驱动板升级头。

网友:
你可真搞笑,你如果有580U编程器,说明你也是很专业的维修人员了吧,,,,,看看吧,ACT4060是电源IC呀  神仙也不会给它编程吧
你会给7805电源模块编程吗???

网友:
不是8个脚的就可以编程哟。。。

网友:
够晕,DC-DC的芯片你也用编程器?你不怕把580U刷坏了?

网友:
搞错存储器了,看看25LV010有没有。

网友:
我们来把3842也编程一下,本年度忽悠死人不用偿命大奖,搬给你吧

网友:
楼主不想把580给杯具了吧!

网友:
偶尔搞错一点也是可能的,偶尔搞笑一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哈哈哈大笑话,在这张驱动板上没有看到别的存储芯片了。

网友:
再请问一下,这种乐华的驱动板的程序是写在哪里的。这板上除了这只ACT4060SH外,就没有别的八脚芯片了,也没有BIOS芯片,只有一个RTD2120L和RTD2035L两个主控和缩放。怎么重写程序?

网友:
长知识了ACT4060SH原来是个PWM芯片呀,在主板上没见过。
PWM也能刷呀,呵呵
既然驱动板也是基地买的,你去咨询下客服。

网友:
再请问一下,这种乐华的驱动板的程序是写在哪里的。这板上除了这只ACT4060SH外,就没有别的八脚芯片了,也没有BIOS芯片,只有一个RTD2120L和RTD2035L两个主控和缩放。怎么重写程序?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学习一下基础吧,,,,不是非要8脚的才能存贮程序的,

网友:
这个板580U不行的,就是3000U都不行,,,,要用专用编程器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