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u-x-CAYZ主板无CPU电压怎么修?

楼主(2009-12-24):
ASUS k8u-x-CAYZ主板无CPU电压不开机,测量CPU电压PWM ADP3186 11PIN电压为0V,查ADP3186 DATE SHEET知道

11PIN为EN脚,跑线路发现此EN信号来自ASM8282G这个IC,因没有ASM8282G的DATE SHEET也没有好料代换

此板修到次没办法了请大家帮助想想办法。有修过次板的朋友发表看法。先谢谢!!!!!!!!

网友:
论坛好像有人用8282M成功代换过
LZ不妨试试

网友:
我的板子和楼主的板子问题一样,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可能是整合芯片空焊了。

网友:
下面是8282M的图片,希望对你维修有帮助!

网友:
8282是K8 K7等架构中,参与时序,和管理时序的芯片,它的功能包括,SLP3,pson DDR VDDA VCORE VDLT等供电.和工作状态的监控!

网友:
终于找到了ITE8282M的资料了,希望你们能够修好你们手中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