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T3715 去保护的方法

楼主(2009-12-24):
今天遇到一件很奇怪的爱国者液晶显示器,会黑屏,再开又亮几秒又黑了,只是偶然有这种现象,好像阴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平时都挺正常的,今天把显示器拆了,查看了里面的电路很正常,也没有虚焊的地方,我怀疑灯管的焊接点可能有氧化现象,但是去弄灯管风险比较大,我看了一下,PWM芯片是BIT3715的,那位高人可以提供一下这款芯片的去保护的方法。

网友:
故障现象发生时,测试高压板电路,开关电压有没有,供电有没有,。如果都有,就是高压板电路,外加个高压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