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40主板要加热IO才能点亮,一进BIOS就死机

楼主(2009-12-24):
一块940主板要加热IO才能点亮,点亮了一进BIOS就死机,不进BIOS就没事,F1都不能取消,最重要的是要加热IO才能开机,不知是啥子原因,此板客户讲以前换过IO,我看了他IO是W83627F-AW,我用W83267HF-AW代换是不是代换不成功。还中另有原因???

网友:
HF可以代换F
进BIOS就死机,怎么不换个BIOS芯片刷刷BIOS?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拖一次IO,顺便帮它放电再试,不行就刷一下BIOS。
再不行的话,我也跟楼主等待答案的出现。

网友:
看来只能像你们说的那样刷下BIOS了,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冷机都开不了机,怎么会要加热IO才能开机呢?

网友:
现在有好多主板都是天冷了开不了机,不知道LZ的主板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如果是,   汗    等天热了问题自然就好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个人觉得南桥的几率比较大,当然最好是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我这是杰灵C61S的主板 加热一下IO马上就开机,但一会又断电了。问题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
我个人认为   是主板部分地方空焊  加热IO 可以开机 是因为温度高 那个地方可能连接了   遇到这种板子  我一般都放到 炉子或BGA台上 烤一会  锡化就停 你这个就烤IO附近吧  烤完刷BIOSS 换IO 南桥  一部一步来吧   这种不稳定的我烤好过几块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