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g-m2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12-24):
该机要点开机键好多次才能触发,触发以后要等5秒钟后U的风扇才转,但不跑码,量CPU的供电电压才有0.88V,电源管理IC是ISL6566,请教各位大虾,怎样将修?是不是电源IC坏了,怎样判断,本人刚学修主板,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先查整板其他供电点的电压
特别是内存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我测了内存的供电有1、25V和2.5V,南桥的供电有3.3V和1.25V,现在没有维修思路,请大伙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L-NC51E  939的主板,这块主板的通病就是北桥容易虚焊,北桥虚焊导致CPU没有供电或供电偏低的,也有这种情况,建议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C51虚焊,加焊没用,最多用1个月,问题还会出现。桥重做才有用。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主板跑20,有时跑25开机到LOGO画面,键盘不管用,上次同样的主板清空BIOS好了,这次怎么都不行

网友:
压北桥看能不能跑码,这个板通病

网友:
昨天加焊北桥后,好了,但不知道是不是单纯的北桥,你用假负载测一下看看,应该能好

网友:
肯定是电源问题 有没有换电源试试?上次我修了一个 电源一个大电容坏了

网友:
这款主板 北桥芯片最容易空焊  加焊一下北桥 就应该 好了

网友:
压一下CPU座哦。上一下真CPU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你把北桥虚焊了,必须把北桥拆下来,重新植珠,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