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SY-A8N4-RL问题

楼主(2009-12-24):
今天接到网吧5块梅杰SY-A8N4-RL都是不跑码,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是因为桥的1。5V供电没有,此供电电路是由一RT9202控制2个场管输出供电的,查2个场管没有问题,RT9202的VCC BOOT OCSET 都有5V电压,很明显示应该是RT9202的问题,就直接更换RT9202,结果有3块故障排除了。还有2块还是没有电压输出。然后再测2场管的G极没有控制电压,D极有5V电压,S极没电压输出,打S极阻值30多欧正常。再查RT9202VCC BOOT OCSET 都有5V电压,,不会是换上的RT9202有问题吧,为了确定就把好板上的RT9202拆下来装在这个板上,再把2场管换了,还是同样问题。没有思路了,请教下兄弟维修思路???

网友:
对照好板打RT9202各脚的阻值,故障板跟好板的阻值完全一样。

网友:
S脚悬空, 如果有1.5V 说明NB短路

网友:
管没坏的话,就应该多是IC坏。把管拆了,把IC拆了阻值上升就是它坏了。
还有可能是想连的电容漏电,全换,或者分别拆换。

网友:
看下主板上有元件明显击穿的没有,看下内存电压正常不呢?

网友:
回三楼。 我打了场管Q1 S极阻值正常,NB没有短路。

网友:
回4楼 IC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
回5楼,主板上的场管都测过没有击穿的,内存电压也测过正常 2。5V 。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实在想不出,这个跟南桥有什么关系

网友:
期待朋友指点一下问题所有

网友:
看看它有么有控制端连着保护电路的,或者外围元件有么有被风枪吹飞了

网友:
RT9202就只有这么几个脚位,控制脚也就是OCSET脚,也是高电平。外围元件看了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板我修了好几快了,你压下桥试下了。

网友:
U有供电吗?该不是主控制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用手按着桥天机试。大多数 是桥虚焊造成

网友:
按了桥的,也是一样没有反应。

网友:
是桥虚汗,这板子我修过。。

网友:
要不测下与FB端线路相关的电阻和电容如电路图中的R2,R3,C6,或索性把两MOS管换了可能不良引起不一定测的出

网友:
桥虚汗也会影响桥1。5V电压吗,不是只有短路才会影响电压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