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的替换

楼主(2009-12-24):
ICS  CA530692
ICS  CA531094
这两个型号可以 替换不

网友:
有没有师兄 换过哈

网友:
楼主是看第一排的吗?没见过这种型号!你看下第三批排是怎么?

网友:
绝对不可以代换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多是不能代换的  最好是原型号
个人经验

网友:
一般找相同型号,不同的请上网查看引脚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IC的替换原则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一定要型号一样才可以!

网友:
一样的才可以用的,不一样的我还没用过了,,,,。

网友:
呵  郁闷啊。那要向这板子说88了啊。。
好不容易把VCORE 修出来 又无时钟  郁闷
伤心啊

网友:
大哥 你ICS是型号是最后一排 一般是95*******开头的  你看的那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