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1-TM/S主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09-12-24):
我是新手,自学修主板。此主板修开始是没有主供电,能加电,主供电对地不短路,经检查是Q2的场管坏了 更换上后加电风扇转了下就不转了。,我想是不是我换的场管又坏了 ,把管子又拆下来,经测量场管又坏了更换上后还是不能加电.      现在是主供电对地短路,后来又把供电场管全部拆了,还是断路,后来把周围的电容也拆了还是断路。
   以前也修了同样型号的板,也是这个问题,我想先分清是电感一端到CPU座的问题还是电感一端到主供电的问题,最后是把电感拆了,拆后还是短路,说明是CPU座对地短路,这块板是三项供电,但还有一项Q1的S极和Q2的D极对地还是短路.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几个字打错了,是短路 不是断路

网友:
把电源管理IC也拆下来再测

网友:
拆了 也是的,这块主板是三项供电 有三个小电源IC 和一个大电源IC ,全部拆了还是的

网友:
这两块主板都是我换了供电场管后才这样的 ,同一个毛病,头搞晕了

网友:
北桥短路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