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进水板待机0.23A

楼主(2009-12-24):
昨天拿到一台T40的机器,,,客户说是进水了,,,而且已经用了一个多月了,,,现在是开不起来了。。。。拆开机器,,有很多地方都发霉了,不管怎么样,,上BGA焊台先烘半小时。。。烘完后,,插上电源0.23,,,,摸南桥5S之后很烫,,打USB阻值,,有一个DA+为1.。。。那我就换了一个南桥。。。插电以后,电流还是0.18,,明显的还是有短路吗。南桥也不烫了。。不只这个要怎么往下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3205 u21  u25

网友:
估计北桥里面都上霉了.芯片有几个好的都不知道.先修待机.

网友:
把待机的问题排除了,再修别的

网友:
应该还有发热的元件,再接着用手摸摸。小心别烫到

网友:
复杂呀。难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