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6BXC主板维修一实例!

楼主(2009-12-24):
今天,一客户抱来一块技嘉6BXC主板到本店维修!试机查看,主板不亮,而且是连电源的风扇也不转。从客户口中所知该板曾在别的维修部修过,没得到解决,特来本店维修。一看是二手板,自己打起精神认真检查,经检查发现电源开关管没有击穿,本人又将机箱电源的PS-ON端与地短接以强制开机,电源仍是加不上。测5VSB端及电源启动端(POWER ON)电压正常,从而本人怀疑电源的某一路负载可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在与其他BX主板对比后,发现+12V组的阻值异常偏低,估计问题就产生于此。一番检查后发现U1(HIP6004)的18 脚(VCC)、17脚(LGATE)对地在线电阻很小,将其焊下,测得这两脚对地离线电阻也是如此。更换后,这块主板恢复了正常。

网友:
BX主板还有人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我们这是小乡镇

网友:
看来我应该把我压箱底的586找出来,什么时候往山区里发过去,说不定还能得个什么“爱心大侠”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