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65ep 时开时不开到触发不跑码 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24):
接到板 直接上CPU 内存 显卡 测试,可以开机,但是多 ReSet 几下, 诊断卡停在了 d2 有时又停在d7, 按一般逻辑来看应该是内存部分问题,于是换内存反复测试老样子,无果....
查内存电压 2.6v 左右 属于正常,cpu 电压 1.4v 左右正常 桥电压均有。。。

按压 CPU 没跳变, 按压北桥 也没动静, 南桥也无动静、。、、   有的时候按压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加焊 eb 桥吧  不行再搞865桥

加热一半后 灌BGA锡膏进 eb桥去,土炮开三百度继续加热到 用镊子踢动后 自动冷却后 ,上机测试,reset 多次后 没出现开不了了, power no off 多次后 也无出现问题,心想OK 了、 可以打电话给客户交钱拿板了。。。  板仍在一旁。。 等客户来的时候 当面点给他看。。。 郁闷了。。又开不了了?? 诊断卡没显示 ,eb桥没搞好??做桥比较有信心应该不会的。。查cpu p4 接口 无问题、、。、不会是cpu 挂了吧。。。 换了一个cpu 照常、。。、。 纠结中。。。。

无意中碰了下晶振。。竟然触发开机了。。   照维修经验 ,碰晶振能开机的 ,一般来说 三个东西其中有问题 (谐振电容,晶振, 南桥 。)

完了。。真的是我做的南桥有问题吗? 先不做桥, 谐振电容 和 晶振到处堆着都是, 先换这两个在说, 找了块料板 拆谐振电容换上后。。、。 触发、、、跳跳跳跳。、。、到2a  亮机。。。。  ok !  此版修复。。。   好在客户也没等多久。。  哈!

网友:
9494,实时晶振和谐振电容,显卡换得更少见。

网友:
照维修经验 ,碰晶振能开机的 ,一般来说 三个东西其中有问题 (谐振电容,晶振, 南桥 。)
这句话好啊 LZ 呵呵 谢谢了 学习了!!

网友:
可以换下南桥旁的晶振试下把!

网友:
维修实例没人来加分啊?  没动力了。。。

网友:
楼主加桥是不是多余的 因为只是晶振和谐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做桥前和做桥后  两种根本不一样的症状, 前者是可触发可跳变, 后者是根本没有代码出现 跟 CPU 没上一样的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