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hinaFix维修光盘 MHDD 不能使用方法。

楼主(2009-12-24):
下载以下文件替换 EZBOOT 下的同名文件即可。

网友:
请各位验证一下,如果属实建议加分。

网友:
那位用过了的给是否能解决?

网友(2010-03-12):
请问楼主如何替换啊!用虚拟光驱等软件只能读不能替换!把iso解压出来可以替换,但再做成iso镜像后就不能用了!请教如何解决啊!!

网友:
楼上的.推荐你个工具  UltraISO  重新做个ISO就好啦!

网友(2010-06-23):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亿威 -5

网友(2010-08-10):
总于找到办法了··

网友:
哪里有维修光盘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