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50开机花屏~~

楼主(2009-12-24):
开机出现一些条纹状花屏,进主板BIOS有些字符不能正确显示,严重怀疑ATI卡的POWERPLAY功能,就是自动升降频的那个,造成GPU和板卡间忽冷忽热继而虚焊
弱弱的问下,有高手能修吗......最好是上海市的......

网友:
这种卡当然能修了

网友:
最好在维修时

请维修师把风扇的检测针去掉~~

让风扇急速转

那样对你显卡有很大的好处

网友:
bga  不良
这卡 修过一些双敏的

网友:
是哦,我手上的那块就是双敏的,刚开始的时候拔插后就好了,所以一直以为是金手指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