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69cf 温度校正错误

楼主(2009-12-24):
刚从基地店里买的 到货后被我弟校正温度 现在温度偏低 没办法知道烙铁头实际温度。。
是否有高手遇到过 解决过

网友:
找个带温测的万用表吧.

网友:
你弟弟校正温度的设备 准确吗???

网友:
屁 他就一个s b。
带温度测试的万用表没见过耶、、、手头只有一个指针式温控 探头是个热电偶 没法全部接触 估计温度校正的不准确 看来要找个红外测温仪。。

网友:
呵呵 我的969CF 刚到手的也是温度偏低·
有点郁闷·
也许是我不会用把·
看老大用的时候还是很顺手的·
呵呵·

网友:
能用就将就吧。有机会再校正回去

网友:
只是校正来校正去的·温度总是有点偏低·

网友:
是用冰和沸水校正吗?

网友:
屁 他就一个s b。
带温度测试的万用表没见过耶、、、手头只有一个指针式温控 探头是个热电偶 没法全部接触 估计温度校正的不准确 看来要找个红外测温仪。。
引用 网友A:

红外对这个一点用也没有。找个K偶的吧。

网友:
红外测温误差不小

网友:
找机会找个做烘箱的厂 嘿嘿 谢谢斑竹提醒

网友:
我昨天也收到了从基地购买的969CF,也是感觉温度偏低很多,跟着我就用测温器量一下,吓了一跳,竟然相差150度!后来拆开手柄用极小砂纸打磨一下发热芯再小心装好问题就解决了!
实际原因不知道是原来安装的问题还是接触不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