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张先生以前发的信号说明的讲解。

楼主(2009-12-24):
本人曾看过张先生发表的主板信号说明。。但是其中有一点疑惑。。这是他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765-1-1.html

大家帮忙分析几个。。。感激不尽
例如CPU接口信号说明
     1.A[31:3]# (I/O)   Address(地址总线)
       这组地址信号定义了CPU的最大内存寻址空间为4GB。在地址周期的第一个子周期中,这些Pin传输的是交易的地址,在地址周期的第二个子周期中,这些Pin传输的是这个交易的信息类型。
     2.A20M# (I)     Adress-20 Mask(地址位20屏蔽)
       此信号由ICH(南桥)输出至CPU的信号。它是让CPU在Real Mode(真实模式)时仿真8086只有1M Byte(1兆字节)地址空间,当超过1 Mbyte位空间时A20M#为Low,A20被驱动为0而使地址自动折返到第一个1Mbyte地址空间上。
     3.ADS# (I/O)   Address Strobe(地址选通)
       当这个信号被宣称时说明在地址信号上的数据是有效的。在一个新的交易中,所有Bus上的信号都在监控ADS#是否有效,一但ADS#有效,它们将会作一些相应的动作,如:奇偶检查、协义检查、地址译码等操作。
     4.ADSTB[1:0]# (I/O)  Address Strobes
       这两个信号主要用于锁定A[31:3]#和REQ[4:0]#在它们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相应的ADSTB0#负责REQ[4:0]#和A[16:3]#,ADSTB1#负责A[31:17]#。
     5.AP[1:0]# (I/O)  Address Parity(地址奇偶校验)
       这两个信号主要用对地址总线的数据进行奇偶校验。

我就是不能理解 上面的那几个   A[31:3]#还有A20M#   ADS#   ADSTB[1:0]#   AP[1:0]#   中的[31:3]  [1:0] [2:0]  [3:0] [4:0]  [63:0]  都是啥意思呢?   因为后面米有讲解之处,,疑惑了好久才发上来的。。  那为什么  有的会带比例 有的不带那个比例?

网友:
我刚来论坛也问过别人,不过也没有得到答案。后来自己理解了。
那个方括号里的不是比例,是BUS的编号。例如A[31:3]就是表示从A31-A3的一组地址线,其他照此办理。
#号表示低电平有效。

仅此而已。

网友:
能理解吗 我开始也不明白 后来看了图纸就理解的差不多了 举个例子

   这里的63..0是一种标示法 63:0也是一种标示法 就是0-63共64根地址线

网友:
多谢俩位前辈的教导。  解决了我很久的疑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有#号的就是低电平有效··那有些没有标示#的类?
  是不是就没有低电平啊?

网友:
没标示#一般是高电平有效吧

网友:
多看看图吧,有好些图上都有标注,只不过你没有用心看或者是你没有图罢了.
有的是在字母上面写一杠,有的是前面有个小园圈.有的是前面或者后面带一横杠.这些表示都是低电平有效.还有的是带一个#字

网友:
这些都是要看多了,修多了才能懂得多的

网友:
这些对新手 来说太实用了,谢谢楼上的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