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奇怪掉电一例

楼主(2009-12-24):
一台T40 故障是白屏,我让徒弟,先换了一片屏试试,换屏OK , 接着让看看原来的屏幕,是不是3.3V的保险坏了或屏板上有电容短路,均正常,把此屏换到别人的机器上是OK 的,于是让他再把屏插回去,看看是屏白屏,他插了两次,还是原来的故障,此小子以为显卡问题,把显卡按了按,接着机器掉电,故障扩大了,晕,插诊断卡跑46,49后就断电,我把主板拿过来仔细的看了看,发现上面MAX1845均有发霉的痕迹,换掉后还是一样掉电,于是又把ADP3205换了,接着把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样,一时气把徒弟骂了几遍,抽了两根烟,冷静的想想,他插屏线插了几次,会不会屏线插槽处有问题呢,把屏边的保险量了量,发线有个3.3V的保险阻值变大,换之,再试试,晕,居然不掉电了,插上原来的屏还是白屏(看来是屏不对),换个屏OK,一个小问题,高出这么事情来,真是得不尝失啊。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3.3V是一个什么形式的电压,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可能是屏的码片不对吧

网友:
补充:上面说的是白屏可能是麻片。掉电可能是和3.3v有关

网友:
这是T4的通病哦  具体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跑4A掉电也是那保险的问题

网友:
那中情况掉电是很正常的,保险阻值偏大,检测不到信号,系统保护了,

网友:
跑到4A,马上掉电,得马上检查屏3。3V保险有没有断,它一断了,跑到4A就会马上掉电

网友:
不知楼主为何骂你徒弟呢
谁天生就什么都会啊   都是在失败中学习的
马云说过   一个人在成功时是学不到东西的    只能在失败的时候才是进步的  往往这个时候记得深刻

楼主大哥 我不是说你小气   我也是在学徒期间  能理解当学徒的感受    我知道你也是从这里走过的
关爱一下自己的徒弟吧

网友:
跑49应该先测供电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今天也见一台掉电,显示就掉电,侍修中。。。

网友:
这是不是一个反馈电压?

网友:
ibm屏上面的保险是通病啊~~~有时候冷静下来打打对地阻值很有帮助

网友:
TB52501没检测到屏供电的反馈信息当然就断电了

网友:
这是小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这个问题,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IBM的还有这种通病,,,先学习了,以后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见过呢   学习学习了

网友:
修到过,屏少供电会掉电掉的,IBM T23以前是这样,T40的没碰到过

网友:
通病好呀,快速解决

网友:
骂徒弟是不好的哦!   白屏,掉电 是T4系列的经典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