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老手解答贴,有爱心的朋友们都进来哦

楼主(2009-12-24):
我是新手,注意到资料上的标识不太懂,特来求教!请看这it8712F截图,

图中,#号代表什么意思?还有70,71脚后面GP46,GP45有什么特别含义吗?还有就是信号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是怎么看出来的,看图时,是不是有特别的标记?

网友:
GP通用引脚,可以软件定义功能
#低电平有效

网友:
我也是小小白,想问一下,看图的时候,我想知道这个+VDDA 是什么,哪来的,意思是第几页上的图连过来的,就是我想照图跑电路,不知道R242上面连到哪了,怎么办呀

另外管理员大大,为什么我用WIN7直接新建的图片,不管另存为BMP还是JPG都无法添加附件,说是无效的图片?但同样的图片在维客空间的相册就可以添加,我的图片才20多K呀

网友:
你在查找的输入:+VDDA
他就出来了,就知道是那里来的了,

网友:
你在查找的输入:+VDDA
他就出来了,就知道是那里来的了,
引用 网友A:

查了个过儿,都是要+VDDA的,不是变出来+VDDA的

网友:
我也是小小白,想问一下,看图的时候,我想知道这个+VDDA 是什么,哪来的,意思是第几页上的图连过来的,就是我想照图跑电路 ...
引用 网友B:

你先在图纸中搜一下+VDDA,这个电压应当是某个电压从一个MOS管转变出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只有用铁刷子刷了

网友:
不要刷帖刷子。。 直接对图纸找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我明白了,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