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改主板上的电压

楼主(2009-12-24):
桥 没有 1.5v电压.....  怎么给他该出来   1.5v 电压呀?

内存....没有2.5v电压..怎么给他该出来电压呀?
          没有1.8v电压..怎么给他该出来电压呀?

学修板卡 -10 修吧

网友:
没有电压 你要查线路呀,这个不是改什么就会有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大家都是在维修主板,而不是制造主板。

网友:
我查出来线路了呀。。问题  是 没有原件。。。更换他。。
我想 学学   怎么 让这些电压 该 出来呀 。

网友:
大家这么说,,,,问题都很清楚了,你还要改什么,,  那你就慢慢改吧,,,改好了共享一下,,,

网友:
主板上没电压要查那个元件的问题导致,找出来解决了就有电压了。不是没有那个电压你再搞个电路用其他电压再搞个电压出来,这样很麻烦比换那个故障元件麻烦多了。如你能做个电路出来且能把板点亮我想以这样的技术也不用开维修店了,可以去设计主板和生产主板赚钱了。话说的直接点请不要在意啊!!!!!

网友:
我想说点别的什么,还是算了吧。

回楼主:可以改,因为主板都是人设计出来的。

网友:
版主  学修板卡
                都 扣除我  10分 ....这人真不行。

网友:
我现在也像你这样。能改出来的电压才是高手。呵呵。

网友:
主板上的各部分的电压设计一般不是独立的,而是环环相扣的,一个电压没有的话不一定是这个部分的电路坏,可能是别的电路造成的。如果确定这个部分的问题,最好找相似芯片,外围改动小的,比较容易成功。说到底定配件来修比较省事。

网友:
你这个不叫改电压,或是其它的什么说法。你是说你查出了什么原因没有供电,知道是什么元件坏了,但是手头没有的更换,想找个元件代换一下是吧!你要把你的损坏元件型号发上来,叫人家帮你找一下看有什么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