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 奇特的MOS管

楼主(2009-12-24):
公共点短路,找了半天没找到那儿短路。最后仔细看才发现了这几个MOS管,是CPU供电的上下管。
这几个管子要从反面吹,从上面吹的话一用镊子拿就只能把外壳拿下来,中间三个引脚相连的小铜片还连在主板上,注意别把板吹鼓包了呀。
也许有的人见得多了,不过我是第一次见,发几个图跟大家分享下。
裸露在外面的四个引脚是D极,中间单独的脚是G极,2个在一起的是S极。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有一台A6T短路

网友:
真不好弄,上BGA好了。好板从反面吹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
看来要用大风枪会相对安全一些     谢谢楼主提醒    下次注意了

网友:
以前看见过

网友:
长见识了 其它机型 能见到这种MOS管不

网友:
sony的机器上也有这样的器件。

网友:
这种mos管估计散热不错吧!

网友:
在DELL机器上见过了

网友:
图片看着真累!

网友:
SONY部分板子上也用是这种MOS管...

网友:
那碰到坏了 想找个换换多找不到

网友:
早见过了,索尼机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  新人   别见笑哈

网友:
谢谢咯,感谢分享,长见识咯~~~

网友:
以前见过,但见的不多,第一次是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相机吗,效果还可以啊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台A6T。。电流上到0.98左右掉电。。原来看别人烤过北桥。。我先烤烤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