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E70F插上信号整个屏幕在闪[已修好]

楼主(2009-12-24):
不插信号那个无信号输入的字幕很好,二次电源90V
插入信号二次电源在60-85之间跳动,整个屏幕大下小下 +B 50V稳定的

网友:
与爱国者778FT图纸是一样的

网友:
二次电源部分,,,,可以参考,,

网友:
换过升压管630还是不行
二次电源电源跳动时
行场小信号 TDA9113 28脚也在0.8-2.3之间跳动
维修公司有没有 TDA9113的资料啊

网友:
看看这个适不适用

网友:
断开B+管D极、通电看一下,如果图象稳定则是 升压电路问题。否则检查高压包周边电路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
TDA9113的29脚供电不正常,在9-11V之间跳动
把电源的13V供电电容换了就好了
奇怪的是坏的电容没换时电压也有13V.......

网友:
网上找的 共享下
TDA9113的资料

1-TTL电平行同步信号输入 2-TTL电平场同步信号输入

3-行第一PLL失锁状态检测信号/场消隐信号输出86.7MV

4-行振荡器锯齿波高阀值电平滤波器输入6.25V

5-行第二PLL滤波器3.31V 6-行振荡电容器3.89V 7-行电路地线

8-行振荡电阻器1.55V 9-行第一PLL滤波器1.55V

10-行中心滤波器/软启动时间常数电容器3.53V

11-行/场动态校正输出2.67V  12-行逆程脉冲输入299MV

13-基准电压输出7.87V  14-B+误差信号放大器输出3.26V

15-B+控制环路稳压输入5.23V

16-B+开关电源开关管电流检测入120.8MV

17-直流喘息效应控制入(补偿高压变动引起的行幅变化)3.78V

18-直流喘息效应控制入(补偿高压变动引起的场幅变化)2.70V

19-场锯齿波低阀值电平滤波器1.88V

20-场锯齿波发生器AGC环路记忆电容5.26V

21-场地             22-场锯齿波发生器电容3.38V

23-场锯齿波输出3.15V    24-左右枕校抛物波信号输出2.0V

25-X保护入7.23V      26行激励输出1.09V

27-地             28-+B控制脉宽调制脉冲出2.34V

29-VCC12V        30-总线时钟信号输入4.97V

31-总线数据信号输入/输出4.97V     32-动态校正出3.89V

以上是在640X48/60HZ的电压

网友:
RE: 优派 E70F插上信号整个屏幕在闪 [以修好]

1# yingzhongqiu

网友(2010-03-15):
支持一下,好贴,优派我的都有点怕。几次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