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是不是通病啊, 待机1.8V正常,触发后,1.8V就没有了

楼主(2009-12-24):
IBM T43 独立X300的显卡,跑00,电流上到1.16左右,不显示,待机的时候1.8V正常,但以触发1.8V就没有了,显卡和南桥做过,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没有做好引起的缘故

网友:
1.8V负载过重,或带不起负载

网友:
大家都发表下意见呀

网友:
T30有个通病是1.8V滤波电容漏电,待机有1.8V,加电后没有。

网友:
楼上说的对,T43也有这个毛病,换电容就好,我修到过

网友:
我也是认为是1.8V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1.8V的滤波电容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遇到过一台是1845坏引起的,有时正常显示,有时开机保护变0.00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几例,一个是1.8V电感上方的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了,四方小块补焊就好了
另一个是南桥不良,更换就好了。

网友:
1993E也换了,南桥换了3块了,故障依旧啊

网友:
有遇到这故障的朋友说说吧

网友:
电容漏电是有可能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查 一下 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此为正解

网友:
X300 被你搞挂了  换掉它

网友:
晕死啊!上面的师傅说的是什么啊?什么负载?看看到底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保护隔离电路动作了吧!动不动就干桥!楼主牛啊!

网友:
问题看清楚了比较好  不然换的多了  没问题的搞出问题了 个人经验

网友:
我有张T40也是这样 不知楼主最后搞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