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打印机清零 不用清零软件也可以

楼主(2009-12-24):
在维修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较新的打印机要清废墨,但是没有清零软件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用.

适合各种打印机废墨清零用.

  诺美电脑维修中心

433 Bytes, 下载次数: 23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这方法你必须备有eeprom数据, 喷打机型很多无法全具备(早就想过了),另一方法可读出在修改计数数据用十六进制编辑器修改,但你要会找废墨值在那个地方(每台机器位置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Eeprom里的数据不只有废墨值还有一些设定值等等,你试试只有编程器如何值接清,编程器只有完全抹除IC数据的功能,抹除后IC是空的没数据
所谓修改是对没有清好数据或清零软件,对废墨值满的机器读取在修改废墨值数据用编程器重写入

仔细看你贴的文应该是读取数据找出废墨值在那位置修改归零再重写入
你贴的文>>>>把主板中的EPROM芯片.24CXX或93C46/56/66 等,这个芯片就是记录打印机的使用情况的,只要把它清零后再写回去就好了.要注意的是,在每次最好先保存读出来的数据先备份,预防万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不用解决的,可以问我.这些办法都是我亲手试验的,并不是空话,我在HP ,CANON .EPSON,的机上都可以用的.

要试过才知道,不是说说就行. 我用的是西特尔的U280的编程程,这个是较长用的了。读数出来后可以在编程器自带的软件中(数据缓冲区)充零就可,再直接写回去。并不用什么16进制软件,因为编程器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如果是93C66的话,直接擦除,不用读写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不用解决的,可以问我.这些办法都是我亲手试验的,并不是空话,我在HP ,CANON .EPSON,的机上都可以用的.

要试过才知道,不是说说就行. 我用的是西特尔的U280的编程程,这个是较 ...
引用 网友A:

E牌的校准、打印头ID 、USB值、打印头角度 、废墨值、页边等数据参数都在eeprom用编程器全清了打印机会有问题的,所以要找出废墨值位置只改这数据
本人也试过是用编程器重读写,再用十六进制编辑器修改(我习惯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找数据位置) 谢谢(我是用威龙VP480)
你说的缓冲区跟十六进制编辑器是一样一时忘了, 但也要找到废墨值位置修改为零 (E牌的)

PS:HP不用清零  但HP废墨满机器如倾斜废墨会溢出且打印座会积墨泥,积太高没清除会伤墨匣喷头这是缺点

网友:
基本的打印机默认值是存在打印机的主芯片MCU或BIOS里,不是存在eeprom

网友:
打印机一般BIOS储存在prom(只可写一次)或eprom(可紫外线擦除重复烧入)现新一般改 flash rom可在线更新(程序片)
Eeprom一般储存校正、使用记录、等设定参数不只废墨值

看看下图e牌cx3700喷打 节录原厂维修手册
IC7(EEPROM)作用翻译如下:
默认设置,备份所有参数

程序片为IC5(FLASH ROM )

网友:
基本的打印机默认值是存在打印机的主芯片MCU或BIOS里,不是存在eeprom
引用 网友A:

e牌ME2喷打 节录原厂维修手册
IC4 (EEPROM)作用翻译如下
做备份默认设置值和参数

程序片为IC3(FLASH ROM )

网友:
基本的打印机默认值是存在打印机的主芯片MCU或BIOS里,不是存在eeprom
引用 网友A:

看看下图e牌ME200喷打 节录原厂维修手册
IC7(EEPROM)作用翻译如下:
默认设置,备份所有参数

程序片为IC5(FLASH ROM )

网友:
E牌喷打清零软件原厂称为adjustment program(调整程序), 废墨清零只是其功能之一
此软件是原厂对修理过机器做修后最佳调整,一般用户只用来清零所以都称清零软件
以下为原厂adjustment program里的调整最后调好参数存于EEPROM
Ps:有些修机器不做参数调整机器也可以用但非机器设置最佳状况

如bi-d1adjustment双向直线校正
1)将 A4尺寸普通纸放在ASF。
2)单击 [打印]按钮,打印查询方式选定页码与选定点的大小。
3)选择若干模式的最佳路线从列表。
4)选择所选模式的编辑框。
5)按[输入]按钮来记录参数在EEPROM中
对于情况下没有最好的模式,你应该输入的最高或

Head angular adjustment 打印头角度调整
1)将 A4大小亚光纸Heavyweight放在ASF。
2)单击 [打印]按钮,打印检查模式。
- 带模式
- 栅格偏移模式
3)选择若干模式的最佳路线从列表。
4)选择所选模式的编辑框。
5)按[输入]按钮记录到EEPROM中的参数

网友:
eeprom只是 备份所有的默认设置 ,之后随着用户不断的使用数据会不断的积累而改变.如果每一台机都用不同的设置值那就不是原厂值了.除非是不合格的机器.出现质量问题.

网友:
如换打印头id须重输入新值换CR马达(热保护重设)等等换硬件新件不适原数据,如你不调整也可用但此机用原数据不是最佳状态
打印机有机械装置,所以有调整机械数据参数(使用前和使用过如打印头轴套隙系打印头与滚轮间隙系就有所不同,所以打印机常使用调整就直线校正,在驱动程序里就有了),电脑主板就没这参数
此adjustment program(调整程序), 是原厂维修站拆机换件维修做调整专用,不是给用户用的
所以eeprom不只有废墨直还有其它设定值参数
使用数据会不断的积累而改变>>>此改变只是记录值(废墨值 纸张计记数)有所不同,硬件值不会改变(打印头角度 校准值)

举例针打换头原厂维修规范是要检查打印头与胶辊间隙,使用厚标尺量,做此调整并直线校正,打印头在适当间系下工作使用寿命才久,太接近打印针磨损快针容易断,太远打印质量差,一般只是换头打印清楚就收工收钱

网友:
EEPROM 清零后,它会从主程序调用默认程序,关于调整方面的数据是放在EEPROM的.

网友:
所以你调整数据都清掉不只清废墨值,要调整机器还是须adjustment program,不然你用过的机器换过件或拆过机原值以不适
E牌做这adjustment program软件不只是要清零,调整让机器打印最佳化(拆机换件参数须靠这软件调整)
低端机你可不用打印质量不讲就,中端机以上讲究质量拆机换件还是要调整(调完参数都储存在eeprom)
如果原参数可用直接重置eeprom就好了何必用软件做调整

网友:
也许这是没有清零软件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也许这是没有清零软件最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