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rc410L 问题

楼主(2009-12-24):
各位前辈,小弟手头的这块板真让人头痛,各个电压正常,cpu温度也正常,但是就是点不亮显示器,而且也不跑马,有类似问题的师傅支个招啊,先谢谢了
cpu
点不亮
cpu温度
显示器

网友:
描述的比较简单,不跑码说明主板启动的条件不具备,每个电压是否都测量过?上电时序的各个信号是否到位,都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在没开电源开关时 有没有试过晶振起不起振 我修了好多ATI南桥的 芯片的 电池没电 晶振不起振 更换电池 搞好 收银!!!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说的太大概了根本找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