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焊盘掉了..............................

楼主(2009-12-24):
看到过很多的笔记本南北桥芯片拆焊的掉盘例子,各位是如何处理呢?叫客户换板人家干脆不修,用导电银漆可行吗?还有就是手机上的PCB线路比笔记本的小很多吧,但是人家也是照飞,南北桥的线路比它大吧?飞线可行吗?就算飞了线,做BGA的时候那根飞的线另外一头不会脱焊吗?高手们都来说一下自己的处理办法吧

网友:
用细的铜丝 焊接长一些 然后打上好的胶水 加热不掉的 然后上面刷上绿油 做好绝缘 别连珠 我就这样修过很多个板了

网友:
技术如果成熟,那也是可以的.不过手机的芯片比较小,焊盘不多,比较容易处理,主板的南北桥焊盘多,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手机焊盘不多?  能在手机上飞线的维修者的基本功和技术。不是你们用设备做个BGA,所能想象的

网友:
用吸锡线的 铜丝 焊接在 原来焊点的迹线上

网友:
还要用绿漆把焊点旁边那头的铜线固定一下,做BGA的时候就不会脱焊了

网友:
又学习 了   !!!!!! 十分感谢 !!!!

树叉 -16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月饼老师说的那个吸锡线的铜丝会不会太小呢?我也试过焊上去,而且比我另外买的铜丝好上锡,也很好焊,就是小了点,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
小红点胶也用的上吧!!!上次看了 这胶看了价格好贵哦  觉得还是让客户换版来的方便

网友:
小红点胶也用的上吧!!!上次看了 这胶看了价格好贵哦  觉得还是让客户换版来的方便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用的机器!换板八百多!我做兼职维修的话要修多少机器才能收回?

网友:
总感觉这种修理的难度会比较大,而且修好后的使用时间感觉不会太久,有谁能说说焊盘掉的原因是什么,拆下的时候在做些什么预防工作才能避免这样的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