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个简单的电路计算方法

楼主(2009-12-24):
求BE两端是几V LED才会亮  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最好能列出公式

网友:
1     硅管BC压降为0.7V是固定的,  放大倍数设为50倍。
2     R上的压降:  12V-0.7V=11.3V
3     设LED的电流为X,则R上的电流为X/50.

网友:
你这电路就是错的,,,,,集电极必须要有限流电阻,,,以你这个电路来看,

网友:
电路分析要明白电流的方向,简单点电流都是可人为控制的,要多看书了

网友:
做个这样的电路,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