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C盘NTFS格式和FAT32格式的区别。

楼主(2009-12-24):
我听说过ntfs格式不易产生碎片,支持单个文件大于四G。。。那为啥用diskgen软件建C盘,只能是FAT32格式的呢。为啥不直接搞成NTFS格式呢?

网友:
diskgen软件建C盘也可以建成NT格式的分区,,,这个要自己选择

网友:
最好用原生NTFS,就是完全格式化的NTFS,对硬盘好处很多。

网友:
印象中diskgen这款软件只能用FAT32吧,请各位指教!!

网友:
不是可以选择的嘛。

网友:
可以选择奥?那为啥它默认就是FAT32,既然NT比fat好,那为啥不自动NT呢

网友:
fat32 可以用
convert 改成ntfs的呀

网友:
一开始格式化NTFS比较好,转换的有时可能产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