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不开机的修复过程

楼主(2009-12-24):
机器故障不触发。按开机电流没反应。通电电流0.03 有点偏大了。一般在0.01-0.02之间。第一感觉是低压部分短路了。而且是和待机有关的。开关上有5V电压。测量MAX1632的22脚有19V输入。23脚在按下开机按钮后没有产生高电平。拔电测量对地电阻。3.6K左右。正常。依次查找R175 1K电阻 正常。R174 246欧姆 有点大了。换成10欧 。不敢擅自通电。继续查下去。23脚的高电平是从U73的第四脚出来的。测量U73的1脚有5V 2-3脚在按下开机键后有3.3V的电压。4脚电压只有560MV。问题找到了。挑起MAX23脚再次测量U73的4脚。电压还是560MV 那就对了。找了一个D500的机器。看电路图类似的管子是U10 拆下来换上。以防万一还是对南桥IO 网卡 声卡附近测量了一下3.3V 5V的对地阻值。哈。都正常。上电。电流已经降至0.02了。按下开机按钮。啥反应都没有。这里除了IO之外参与触发的还有网卡和南桥。南桥和网卡要出现问题的话电流不可能只有0.02 。除非虚焊了。按住南桥开机。故障一样。。好的。IO毫不犹豫的被拿下来。找了一个一样型号的IO PC47N-254-AAQ换上去。虽然封装不一样。但是效果是一样滴。通电。0.01的电流出现了。按下开机按钮。终于走码了。。接上屏幕。以为就这么OK了。一个大花脸的屏幕出现在我面前。我的钱啊!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痛定思变。咬牙换掉了显卡。终于好了。ATI9000的显卡果然难做。。。。不管怎么样。收客户200元。不知道算不算亏。我觉得有点不划算了.就当再次温习了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DELL D600修得够纠结,检查顺序有点问题。这个机不开机先查IO输入的PWRSW_SIO#,没问题查IO输出的PWRBTN#,再接下来查SLP_S3#, SLP_S5#,..,才到1632。不过最终修好,精神有嘉,赞一个!

网友:
D600  我也有个一样问题的机器!   还没解决, 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
修DELL600-500系列都有个习惯。。有经验在里面啥都乱了。。哎。。其实很多时候绝对不能卖老经验。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查。才不会被经验来打乱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