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拉,下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24):
何为上拉,何为下拉?有谁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一般说法是拉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的,也就是灌电流。

网友:
RE: 有没有人曾告诉我......知道的说下啊

何为上拉,何为下拉 啊??知道的说下

网友:
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R2 下面应该接地

这个电路 也不是什么上拉 下拉

一头接信号线 一头接地 就是下拉电阻 峰值吸收的
一头接信号线 一头接供电 给信号线提供电压的 叫上拉电阻 常见的上拉 下拉 电阻有 472 222 102 103 272 等等

而330  220之类的小阻值电阻 不是这俩种 应该属于保险作用的

网友:
上拉下拉都是为了提供合适的工作电平用的!

网友:
还是有点不清楚啊,可不可以解释清楚点。。。。板主也帮我看一下解释下。

网友:
还是有点不清楚啊,可不可以解释清楚点。。。。板主也帮我看一下解释下。
引用 网友A:

2楼的就是最直接的描述
要想看看具体的论述
可以百度一下

另外,技术板块的帖子,主题名称力求简明扼要!
你那个帖子名“有没有人曾今告诉我”,我帮你该了一下,以后发帖请注意!

网友:
不好意思,以后注意下。2楼??名称是‘张辽死了’这个说的吗?

网友:
如果电流理解不是很懂 ,  可以简单化的理解

也就是说  一些数据线要工作,就需要在 这条线上加个电压 进行驱动,电阻一边是细线(数据线)粗线(供电),在这电压通过的电阻一般叫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 一般就是对地分压 (一边接地,一边接电压),假设来说   4 楼的 朋友画的那个图 , VCC通过电阻 R1(没有R2电阻) 假设来说V0是3.3V  , 这时候 加上R2 下拉电阻 ,那么这个时候V0的电压 应该是小于等于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