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也挑硬盘么???

楼主(2009-12-24):
刚到手一块华硕P5GD1  PRO的主板。P43.0的CPU很开心。朋友网吧中原来当服务器用的。拿回家做系统一切OK。太晚了第二天装机。前一晚用希捷40G做的系统。第二天用西数80G做的。死活装不进。可这块就是原来机子一直正常用的。一直正常。换了主板就坏没这么倒霉吧。换了精英K7S5A的主板做系统从头到尾OK。说明西数硬盘是好的。可P5GD1用别的硬盘做也是好的。就是我现在用的这台机。用的是同一张系统盘。试了数次都是如此。郁闷!!!哪位遇到过同样的事情么?另外主板只有一个IDE接口。4个串口。想问一下硬盘并口转串口的数据线有么?使用会造成不稳定或别的情况么?我在南通。大概多少银子?多谢!             问题已解决。将西数的硬盘跳线拿掉就可以进入。第一次到25%。第二次就OK了。虽然解决了。哪为高手解释一下。为啥不拿跳线别的主板可以装。

网友:
伱 这 装 不进去 也不说详细点  ,  就说装不进去 ,,没的办法。。

网友:
有可能的,有的主板可能对硬盘数据传输速率有要求,若硬盘有路线就好办了。

网友:
回二楼。ghost的盘。进去后点A。装的C盘。然后就说A:\GUOST.ETE.记不太清了。还有在上面有546好像是。

网友:
是不是 GHOST报错 ??

网友:
GHOST报错的话  多数问题出在, 光驱,硬盘。

网友:
可是同一光驱和硬盘用在不同的主板上为啥就是两样呢?不可能这边报那边不报吧。

网友:
内存CPU是不是同一个

网友:
有可能与数据线有关。

网友:
回8楼 不同的主板咋可能是同一个CPU?数据线是同一根。

网友:
可能是光驱。读盘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