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10问题

楼主(2009-12-24):
今天修到一台HP NC4010的小本,测试卡跑D1之后就60,电流0。85 之后电流一直上升..... 内存换过,内存槽加焊过。。。明天准备干北桥了。。。有修过的朋友出来指点一下。。。。
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跑码好像是到内存了 打下阻值 或做北桥

网友:
修过几台 这机北桥爱虚汗,但很难做成功 个人认为

网友:
先看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正常吗,在打下内存的阻值,要看到哪里问题在下手,要不费时间啊

网友:
bios 刷过没有啊
?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2010-01-23):
北桥可能性较大。

网友:
查电脑主板扩展内存管理电路和内存槽及内存条。 参照哈电流表的跳变情况。。。比如次数。。。、
也不排除显卡中的显存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