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MC DX-777NS 维修经验,顺便求数据ROM!

楼主(2009-12-24):
故障现象为三无,
开机三无,断定是电源问题,检查行管击穿,拆出行管用60W灯泡做负载,电源240v,有点高,不过假负载电压是这么高的,更换后发现,电压正常,但有奇怪的声音。马上就断电了。再查了枕型校正,校正管击穿,C极供电保护电阻烧开路,更换后,开机还是枕型校正出问题,检查校正管供电电路,发现整流管同样击穿。更换后还是不正常,开机几秒钟,行管又烧了。这下就头痛了,电压接了行管还是240-250v,电压太高了,想了想还明白,咨询一个老师傅,可能是偏转线圈局部短路引起的,这种情况根本没法修。过了几日,打电话过来,收了一台坏的三星,叫我去换屏幕,结果换上去二级电压正常了,50v,80v,100v正常了,发现没法消磁,按菜单消磁继电器没吸合。检查继电器控制器的三极管,也同样击穿,更换后一切正常,换了屏幕通常都要调整I2C总线、断电安装menu按键再通电可以进入调整。

后来显示器正常用了1一个月,又坏了,检查就行管击穿,更换后屏幕显示31K,这下可麻烦了,总线储存器坏了,型号为 LA2480,这数据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找着,顺便再这求那位大哥发发共享下,谢谢啦!!

网友:
哥们儿。。不是资料坏了吧。。显像管不一样。它的偏转阻抗不一样吧。。我这儿有资料。你写一下试试。。

网友:
谢谢2楼提供数据!!!感激不尽。

PS:显像管换了用了一个月了,后来才坏了行管。和显示31k。

网友:
回2楼:
今日用了一个良品24C08刷了压缩包里面的 777NSC8,先清楚原来的数据,也用编程器校正过显示是OK的,安装上去结果开机1秒后就自动断电了。可能数据有错? 用回原来的24c08能显示31K。

网友:
回5#, 我没详细描述,可能您误会了。
详细情况:换新的刷好的rom安装上去,能通电,电源指示灯长亮,无法控制开关,没显示,继电器有吸合。换回原来显示31K的ROM可以控制开关机。

想问问2#的ROM是否正确?

网友:
谢谢2#,压缩包里2个文件都刷过,都不行,24c08.bin 刷了后开机1秒钟后自动关机。777ns24c08刷了开机指示灯长亮,开关机不正常。

那位大哥能提供下 EMC DX-777NS的数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