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NF4主板维修,

楼主(2009-12-24):
下午从收旧件的手中买过来几块主板,其中一块七彩虹NF4集成主板,仔细看主板没有维修的痕迹,全板1000UF,6.3V电容爆浆,换后加电试机,代码50,此板和昂达的NF4如出一辙,估计由昂达代工,北桥供电0.9V,明显不正常,把两个15N03换后,电压不变,很明显,只剩RT9202,此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主板上面标示的芯片缺口朝左,而芯片RT9202缺角朝右,明显的焊反,此板以前应该没有维修过,因为主板电容全部爆浆,不会把最明显存在的问题忽略,而且也没有烙铁焊过的痕迹,心想可能厂家就是这样设计,换上新的RT9202,电压还是0.9,代码50,此类板还有一个通病,就是NV芯片空焊容易造成代码50,遂上BGA加焊,焊后故障不变,抱着试试的态度,把RT9202换正常的位置,代码正常,此板修复,
=====================月饼========================
芯片被人换过的可能性大。
工厂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 楼主说没有维修过的痕迹, 而芯片又焊反, 难道此前此块板子灵异了?难道反芯片开机?天啊。

网友:
换两个15N03  那是没有必的操作,可以查线路看是那个芯片给它供电不就知道15N03 是否损坏了吗?还有就是楼上的朋友说的问题,怀疑楼主的眼力有点出入,也有可以是上次维修员的焊功一流,看走眼!呵呵!“铜牌维客”有点闷。

网友:
9202的外围电路比较简单
即使弄不清楚正反
测量几个脚位的连接情况就能确实正或反了

网友:
用热风枪吹得好的话是看不出换过的痕迹的

网友:
多半是9202坏了。

网友:
看过程有点朦胧,感觉吃力 自己知识不够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  用风枪 吹换的好多都看不出痕迹

网友:
应该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