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00通病

楼主(2009-12-24):
今天看了有人发了E600键盘几个键不可以用的帖子求助 而大家的回答多是说换这芯片, 换那芯片,  我特地发个帖子方便大家搜索
机器的故障是键盘有几个键不可以用!开始多会怀疑键盘问题 但换了新的键盘还是一样! 就会怀疑是系统问题,安装了一个系统也是一样 ,那就会把问题放在板子上了  就开始麻木的还芯片!直到换主板才把问题解决。
这机器是独立显卡板的,而键盘接口有在显卡板上 。 问题就在显卡板与主板的接口上 。是主板上接显卡板的接口内的金手指内陷了(不是接口外部的焊锡脱焊哦) 只要你把金手指往外挑出来一点问题就能解决 。这问题不知道的话主板做报废多修补好,

网友:
有的会这样,楼主细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样子的应该是矩阵不能用吧,不会是随机的键不能用吧!!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开机按键电压偏低引起机器反复重启。多半也是和它有关

网友:
显卡---键盘---不明白

网友:
还没碰到过。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你们认为我回复错了,但这个问题我不好发贴,说是严重灌水,周围也没什么人好问的,只好找个人气旺的来回复,希望看到这贴的朋友知道的回复下我,联想天逸S180的电源接口哪种大号的的接口,我在网上找了好多买不到,感觉都小了,因为哪个报废的电源接口以看不到原型了,搞个联想差不多大小的客户插不进去,好麻烦的,想各位兄弟帮个忙民。因去买哪种,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进水的 弄完后又几个键不能 用 还以为是键盘呢  换了键盘 还是一样  最后在放大镜下  发现一个锡点没了 飞上线就好了 呵呵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 键盘上的信号不就完事了吗
这是简单问题呀

网友:
接到显卡板上,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