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24):
一扫描仪 扫描只能在扫描仪一头来回运动点点距离 已经清洁了 运动的那根轴棒也打了润滑油 问题依旧 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问题

网友:
群里的人才呢 ?

网友:
一般扫描仪都有锁定机构,在扫描仪放在平板台面上时开锁,如果扫描仪抬起,或不平,是锁定的。你检查一下。
如果不是这里问题,应该检查步进电机及驱动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