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焊接和笔记本焊接技术的个人看法

楼主(2009-12-24):
我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修过手机的朋友,
同样是GBA的封装的,手机的体积小。主板上的元件密度和BGA芯片下的焊点远远比笔记本的高。全靠一把风枪。
手机上还有很多品牌的机是带胶的,数NOKIA的黑胶中最硬的。
有多少手机维修者望而生畏,拆个带胶的BGA,需要练习很长的时间,需要报废多少主板。
其次。手机的置锡,是锡浆  ,后用风枪吹。每个焊点要保证一样的圆滑。这个同样需要练习很久的时间。

如果不是修手机的朋友觉得这些简单。可以自己试验。

手机焊接基本功:

按修手机基本要求完成:
锡浆置锡后,重新装BGA,主板能照样开机。

用风枪把手机排线座完好无损的拆下,再能用烙铁把手机排线塑料座给焊好,

那在用风枪和烙铁方面。那就是合格的。

网友:
我不是修手机的,但是可以做这个,呵.确实手机植锡浆是比较麻烦的,锡浆质量很重要.风枪的温度,风力,与芯片的距离都需要把握好.风大了,距离近了,就容易吹跑锡,粘在一起了.钢网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网友:
我感觉做手机的BGA块子小,加热快,呵呵,本本主板就不一样了,一把风枪很难搞定

网友:
小儿科!我能把手机的CPU拆下来不用重植再装回去一样正常!

网友:
楼上的,拆下,再装上,很小儿科。。我说的是要置锡后装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植球用锡浆,有什么难?
先粗植一次洗干净,再植一次,然后带钢网铲平,再植一次!这样就可以保证每个点大小都均匀了!

网友:
我感觉不像楼上的说的那么简单

网友:
基本功,我认为都差不多,不过手机的板子比较容易起泡

网友:
上面说的简单 应该是有技术经验才说的简单吧

网友:
多练练就可以

网友(2010-04-15):
我觉得是有点难度,不过多练习几次就好了。

网友:
手机的太小了,不好搞上次搞一台N70白屏的,换显示IC,换了四个都没换好,十几个点,才0.5平方厘米,太小了

网友:
确实 集成度要求高了,难道就大了。。。。

网友:
呵呵!我以前修了5年手机,最近2年才修本的,手机的焊工要求比较高的,手机焊接工夫到家的话,修本焊接的话就是小意思了.可以做到焊过和没焊过不很仔细看,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