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M充电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24):
同行哥们拿来一A8M主板,一片,具体机器,不知道啥型号,,来的时候是南桥做不上了G430(一做就起包)于是自己修改*词语被过滤*曲线南桥做完成功了,通电,电流到0.4几安不动了量整机供电发现1.2VS 电压为0.33V肯定不对了,查ISL6227  21脚电压3.3V正常查23脚BOOT2脚,发现无电压,,断电对此脚打值发现对地67欧.测6脚为正常的570多..相差比较多.于是判断ISL6227损坏,找一同型号装上,,发现就一个料了,于是怕在坏,没急于上电,测了一下PD6302发现2.3脚开路性损坏,,于是更换6302为两个单独的小二极管,飞线,,接好..在通电,电流上到0.8A了,,看来OK了,装上显卡板,,接显示器,亮机了 ,以为完事了,下午给哥们拿回去了装上后,不大一会哥们说充电部分的一个104电阻掉件了,然后他忘补了,,充一会电短路了,,现在是单用适配器,和电池都正常只要一同时用就短路..我晕,,本来我对充电这部分就比较怕.还是给遇上了,可是遇上了,也没办法修吧,于是机器又拿回来了, 发现掉的电阻是PR6805 补上,,量充电管发现PQ6802短路性损坏 一并更换后通电,测电池正极处电压为19V看来接电池短路的现像,还是在的,于是量电池与适配器两路的充电管与放电管,没发现明显短路 .于是在上电测PQ7101  4脚为3V左右电压,OK,看来找到了,因为7101为一P沟道场管现在G为低,满足导通条件,,看来.电压应该是从这过去的,,那么怎么会出现 G为低这种情况叱,??无奈感觉应该是AC与BAT检测信号出问题了吧,,于是先查AC_IN 8725E  3脚发现无电压6脚ACOK也无电,,因为ACIN无电,所以ACOK肯定无电啊,打ACIN对地数值发现无异常.跑线发现ACIN电压由两分压电阻分压产生,于是量PR68042脚发现无电压看看焊点..有点白了,,可能无铅都这样吧,加焊一下,,在与公共点划一下,OK,,没断,在上电ACIN电压3.8V左右,正常了,在量ACOK也正常了,, 在上电发现电池口电压不是19V了于是装上电池,OK不短路了,哈哈 ,,正喜发现没有充电电流,,量充电管发现没有工作,我晕,,不充电,,照图继续分析..测10脚的CHG_EN#信号,为低,看来充电开启信号是正常的, 那是哪的事叱,,想都不想了.换一个在说,换了一个8725E,在通电,哈哈 ,OK了..此机终于修好了,由于对充电不熟.修起来..比较乱,,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一波几折,要是我肯定给它判死刑

网友:
小王,有人帮你装机,你只管修?我有个疑问桥焊不上了,你咋焊的

网友:
,  思路清楚。充电部分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人帮我装机啊,这机器不是我们接的,是我们的一同行哥们接的机器,,拿到我们这修的

他的曲线不对,因为ASUS板子超大,,所以他一焊南桥就PCB变型,,我只是改了一下曲线,把预热时间延长,,调高下部温度,,就OK了

网友:
楼主的案例帖。我每篇都收藏了。。写的好呀。。感谢中

网友(2010-01-29):
楼主的案例确实是值得收藏啊   谢谢你啊

网友(2012-10-10):
写得挺不错的,呵呵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