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不触发(已解决)

楼主(2009-12-24):
华硕a6t笔记本2.0版本。待机电流0.12不能触发。查各个电感没有电压。打值不短路。看图纸不太懂。从电源适配器接口开始查隔离保护电路正常输出有vin19
经跑线vin19经过10欧电阻到isl6227的14脚。查6227工作条件28脚vcc没电。打值对地短路。拆滤波电容故障依旧。拆6227后28脚阻值正常。手边没有6227
查6225可以代换。经更换后 待机电流变成0.06 。开机触发正常显示但有点花屏。加焊显卡后正常。由于刚修笔记本不是太懂。6227在这个板子上起什么作用我只找打a6t1.0的图纸。好像6227是个内存供电的芯片。希望行家指点

网友:
6227是桥供电吧!

网友:
百度一下6227芯片资料你就知道了

网友:
ISL6227一般是芯片组供电用

网友:
ISL6227一般是芯片组供电 dell的机器用的很多

网友:
电流这么低,一般都是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传你的图纸?我正需要这个图纸。

这个机器也是2.0的。没有找到。就看看1.0的。
多谢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肯定不加电

网友:
ISL6227一般是芯片组供电

网友:
楼主把图上来看看呀/

网友:
ISL6227通常是芯片组供电

网友(2010-02-01):
ISL6227 是待机供电管理芯片 我这个也坏了 正找代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