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入联想l151工厂模式

楼主(2009-12-24):
各位好,现有联想l151液晶显示器是群康代工的麻烦问下如何进入工厂模式,先谢谢了

网友:
联想L151`,方法如下:连好主机并起动主机和显示器,然后按POWER键关显示器,同时按退出和菜单键,再按POWER开机,见图象后松开退出和菜单键.进工厂模式

网友:
谢谢,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有人指点了很感激

网友(2010-03-19):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就是看了你的方法进入工厂模式,设置好了偏蓝色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