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的机器变化如此的快(T280S)

楼主(2009-12-24):
客户拿来时说开不了机,有时候会用十多分钟就关机

于是我就试机看看怎么回事,开机一切正常,又重复关机,试了几次都正常,这眼看到手的怎么能跑呢,就仔细检测一下,跑3D
跑了三次都正常(半个多小时)  客户看没有事就想拿机走人  还没有一碰到  就掉电

呵呵  还真怪了

于是留下来检测,还真奇怪,客户一起,现在开机都开不起来,开了好多次,有几次可以开,都还是花屏,有时到一半就掉电
都知道神舟的电源爱坏,于是更换电源还是如此

拆机后仔细检测,有基地查了一下,有的说是CPU旁边有个温控检测的芯片(AT2),吹下来  还是如此
AMD的U座容易虚焊,就更换了一个  没有效果
SIS的北桥也容易坏  更换之    没有成效

目前状况是,上电就掉电
小弟实在没招了,还请大家各抒其见
有的板确实很怪,有上这样做过后就好了,有点做就不行,不知道大家如何对待这样修不好的板呢

请大家各抒其见

网友:
是用十多分就自动关机么, 关机之后3V,5V都有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电以后3  5V  有     相当于待机     有时按几下也没有反应    像不触发似的

网友:
花屏的话一般需要按照花屏的思路去修啊
考虑显卡的工作条件
哥们 通病并不是每一台机器都存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主要的是掉电,花屏是在后面,现在是掉电,还没有到花屏那一步

关键是现在掉电还没有修好    明天再不行就把显卡也一起给做了   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
查查CPU供电

网友:
今天最新状况   做过北桥 和 U座    另外还拆了温控开关
目前测试显示     一般都可以正常显示 而且还不花屏    十次的话 有一两次会掉电

网友:
要考虑供电部分的故障,也许不都是桥显卡的问题,肯定要多方面考虑了。

网友:
刚才测试了一下  发现更奇怪

用可调电源第一次开启掉电   接差再开 就正常了
只要电源不拔掉就可以显示

只有一拔掉电源   第一次总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