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60暗屏故障

楼主(2009-12-24):
清华同方超锐V60暗屏故障:
原先的高压条已损坏了,  换了一根9-20V笔记本高压条(因为本本的电压测量是20V),但是不亮,测试笔记本高压条ON/OFF端口上无电压 后外加一个3V电压在笔记本高压条ON/OFF端口上,屏亮了 正常工作,去掉外加3V电压。又回到暗屏现象,可以肯定是ON/OFF端口出了问题

网友:
先检查屏线上的ON/OFF这根是否断了,断了的话就从屏接口上飞个屏的供电3.3V到高压条上 的ON/OFF,这样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