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笔记本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24):
昨天接到一台HP V3000修理,故障现象是接上电源适配器就自动加电,不能点亮!按电源键可以关机,开关多次后有可能会点亮,但点亮后进系统也不会稳定,用一下就黑屏或白屏死机!机主告知已经拿到另一家维修店修理过,但是并没有修复!具体原因是嫌贵还是其它原因就不得而知!
从以上种种现象判断应该是北桥虚焊了或是芯片本身的制程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款机的通病!

拆机过程省略!
拆开一看,原来北桥芯片已经被加过焊,当时心情下了一半,唯有再加焊一下试试!经过半小时左右的操作,加焊完成!最小化系统试机结果现象还是一样!

这时就只有剩下两个可能了!
1、BGA严重氧化加焊无效
2、北桥芯片问题

唉……!唯有先重植一下BGA试试,不行的话唯有换芯片!

原厂是使用无铅焊接,芯片四面还有红胶加固,取下比较麻烦!

取下芯片后植上无铅焊珠(无铅焊珠耐温高一点)!

见笑了!这就是我的BGA设备!

上加热前在芯片核心上盖上一块东西保护核心,以免热风直接袭击核心!

OK了,焊接好清理干净,准备试机!

成功!已经可以一次点亮,多次开关机都没有不亮现象了!

这款机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北桥温度过高,北桥原来的散热是和CPU一体的,散热器和北桥之间的接触是靠一块较厚的导热胶,这块导热胶估计效率不会很高!为了能撑久一点,我在散热器和北桥核心之间改用了铝片,上下涂上高导热率的硅脂!

最好装好机,成功进入系统,并下载Everest用来查看温度情况!

为何。 + 1 精神可嘉,照片大大的!

网友:
值得学习,但没看见你用的设备[BGA返修台]是什么样子的,说实话我最近也想搞一台BGA,银子都准备好了,能告诉我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BGA吗??多少钱??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BGA!

网友:
楼主没BGA 用这简单的土炮也可以做本本的桥·
呵呵·
我看着就害怕·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成功率有铅98%以上,无铅90%以上!

网友:
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个就算做好了 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换09版的桥,可是太贵了!能撑多久就多久吧!

网友:
一看就看出来了哈  LZ主板上放个老虎钳 有点吓人哦  哈哈 土炮用的不错

网友:
呵呵 老虎钳估计是用来固定温感探头的

网友:
楼主··
  可以把你的BGA  亮出来看看吗?

网友:
一看到 加分的只给 加了 1 分。。。。 虽然不是作者 , 看得心哇凉哇凉的。。。。。    好歹也是一个图文并茂的维修实例啊。。。

楼主是用 土炮还是 bga 返修台?  用土炮还用 温度传感?

网友:
土工具用得就这么好,看来技术真是过硬啊

网友:
图文并茂的维修实例,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关系的,分是其次,分享才是主要!我用土炮,土炮也需要知道实时温度的,这样才能知道该什么时候做什么动作!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关系的,分是其次,分享才是主要!我用土炮,土炮也需要知道实时温度的,这样才能知道该什么时候做什么动作!
引用 网友E:

土炮我完全靠感觉,  靠温度传感 感觉不太踏实,其实我土炮上面也有实时温度表只不过是懒得去看了

网友:
呵呵  厉害啊  学历小了

网友:
真得是比较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成功率有铅98%以上,无铅90%以上!
引用 网友E:

比BGA返修台还高档。。。我的成功率都没那么高。

网友:
你的这个温度是一开机的温度,估计玩一会会升起来的。

网友:
其实自己作的也不比BGA的差。。只是专业角度上说是差了点。。好看的外观。。温度控制上要自己撑握根BGA也是一样的。。不用BGA成功率也不是问题在于经验在于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