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充电指示灯也不亮反正什么也没有反应

楼主(2009-12-24):
电源测了有20V,电池也有14v电,之前死机重启,重启停留按关机8秒强关后充电指示灯也不亮,之后就不开机啦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充电指示灯也不亮反正什么也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呀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
取下电池,移除AC,按开关三五秒,再插上电源试试...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的朋友 (取下电池,移除AC,按开关三五秒,再插上电源试试...)试了没用,安常理不开机插电源应该充电指示灯也会亮的啊,难道电源IC坏啦?显卡门可呢性大吗?听说这机显卡易坏?是双核7100,集成显卡?

网友:
安常理不开机插电源应该充电指示灯也会亮的啊,难道电源IC坏啦?显卡门可能性大吗?听说这机显卡易坏?是双核7100,集成显卡?

网友:
这是主板有短路,你先查主板哪里有短路

网友:
把MAX17003E补焊试试

网友:
看来楼主连机都懒得拆了! 这样的提问有什么意义呢?? 让人如何回答啊!

网友:
楼主如果不是专业人士还是送修吧    自己搞以免把故障扩大     先看看电压加到那里了   是不是电源插口的问题

网友:
真高兴R61搞定了原来是主板渗水腐蚀而短路引起的,感谢楼上朋有师傅们同时也感谢版主,现在套上电池插上电源能亮灯了,都0点40了困了明天在装机试试80%OK了

网友:
呵呵修好啦,完全正常试用8小时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台R61的不加电   U61没有24V电压输出  无3 5 伏  没有R61的图纸  不知道怎么修  请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