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M2S掉电通病

楼主(2009-12-24):
说到升技NF-M2S进系统掉电的问题应该大家比较熟悉吧````
我接过3  4  块这样的板  客户拿过来时是爆电容,CPU隔壁有一排6.3V 1800UF电容全爆,手上没6.3V 1800UF的就换上10V 2200UF
开机进系统时就掉电了``(客户拿过来是时也是掉电)加焊主芯片也是一样```无奈``
各位遇到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单桥,是就加焊桥

网友:
是单桥的``加过焊 好是进系统掉电`
是不是桥本身问题?

网友:
单桥的桥虚焊动不动就掉电,你加焊桥到能推动了吗?

网友:
掉电。还要考虑cpu的散热问题。看看风扇有没有卡好

应为是进系统才掉电的,单桥。可能虚汗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对虚汗的可能性比较大 先加焊下桥

网友:
加焊CPU供电控制芯片或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