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蓝屏故障

楼主(2009-12-24):
前几天有一客户送来一组装机,说是总蓝屏。
先做系统,正常完成。开机运行一会就又挂了。
换内存,再进系统,这次正常了。运行了半天也没事,就关机了。
在准备要通知用户取主机前为了保险起见就又开机试了一下。
这下坏了又完玩了。还是那个经典的蓝屏。
最小系统,试一下还那样。
把板子在机箱上取下试机一切又正常了。
哪里短路?可也不像啊。这两次操作都一样,偶然间看到了电源。
会不会是这个东西在搞鬼啊。
不管了,换它。
这下好了没事了。还真是这个鬼东西。
通知客户取机,至今没有问题。
想不通为什么电源会引起蓝屏故障。

网友:
现在组装机都是便宜电源,故障率很高。

网友:
现在很多便宜电源 质量真的很差!

网友:
用别的板  试看看 有的板不稳定 也有可能   是集成还是 独立的啊

网友:
通常电源有问题,会导致电脑出一现怪现象,所以说以后修机子,最好先考虑代换电源,我师傅是这样教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回遇见电源导致蓝屏。
看起来电源是蛮重要的。

网友:
电源是很多电脑问题的关键。

网友:
品牌机的电源就比较好

网友:
支持9楼的观点,买旧电源的话,也得找个品牌机拆机的

网友(2011-07-27):
哥哥啊 我现在也是的  修个865的破机子  老是蓝屏  我头都快搞大了  郁闷的一比啊